[维修求助]
iphone7 无上盖可以连接dfu吗

楼主(2020-07-17):
翘了台7的上盖 电流0-50-90-0  但是不联机  如何判断下层是否正常

网友A:
暂存没工作 这电流正常,按住侧键应该能进恢复模式,不行就短硬盘3v进dfu

网友B:
没上盖进不了恢复模式吧,只能强制df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存没工作 这电流正常,按住侧键应该能进恢复模式,不行就短硬盘3v进dfu

要强制dfu啊  我以为没暂存自动dfu的  那装上层开机还是大电流

没装好吗  短接3v  镊子短接到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上盖进不了恢复模式吧,只能强制dfu吧

如何强制df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暂存没工作 这电流正常,按住侧键应该能进恢复模式,不行就短硬盘3v进dfu

暂存都拆了 还可以进恢复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暂存都拆了 还可以进恢复模式?

可以进dfu 哈哈哈  原来手动dfu  现在就为什么装上盖开机大电流

网友:
没装好,或者上盖坏了

网友:
都是高手呀,,我吃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