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技嘉 GA-B75M-D3V REV2.0 BIOS编程器bin版本

楼主(2020-07-17):
求个技嘉 GA-B75M-D3V REV2.0 BIOS编程器bin版本

网友A:
两个bios对调一下啊

网友:
技嘉双BIOS的好像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B:
没必要,官网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bios对调一下啊

对调了没用感觉应该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官网下不就可以了吗

现在开机掉电进不去系统只能搞编程器刷进去,官网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开机掉电进不去系统只能搞编程器刷进去,官网的不行

一样可以啊,BIOS芯片拆出来放在编程器,将下载来的程序刷进去就可以了。刷过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样可以啊,BIOS芯片拆出来放在编程器,将下载来的程序刷进去就可以了。刷过好多了

官网下的不是.bin结尾的bios也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下的不是.bin结尾的bios也可以刷

可以的。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