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Bios 型号为GA-Z170M-D3H

楼主(2020-07-17):
这个主板一开始是IO断了一个针脚,从技嘉的B150料板上拆了一个焊上了。
装完IO后正常触发上电,不跑码,CPU供电没有。
短接重置bios后,主板不停断电重启,像是bios坏了,两个BIOS对换故障不变。
求哪位老师傅手上有这个主板bios的能分享一下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4NTMzOXwxN2JkYTBiZjM1ZmE0OTMyNmU5YjU0NTEyNDhmMWMxMHwxNzU1MjgzNzUy&request=yes&_f=.zip

网友B:
官网不是有现成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4NTMzOXwxN2JkYTBiZjM1ZmE0OTMyNmU5YjU0NTEyNDhmMWMxMHwxNzU1MjgzNzUy&request=yes&_f=.zip

小哥帖子显示附件无法读取有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网不是有现成的嘛

官网的可以直接刷吗?您上传的这个bios解压缩软件提示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的可以直接刷吗?您上传的这个bios解压缩软件提示错误了

可以直接刷,解压后,找到里面同样大小的就是BIOS,直接开刷就行。不需要分离合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