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谁用过,怎么用的

楼主(2020-07-17):
业余玩家,想买个来玩玩,这个是要把bios拆下来焊到这个烧录器上面吗?找了好久就只有这款可以刷V星的bios

网友:
是的  应该还有对应软件,
非专业误乱操作,可能导致bios丢失无法开机

网友A:
能开机的话建议用U盘刷,要是友专业编程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的话建议用U盘刷,要是友专业编程器就可以,

我这个板子是25u128..r的。淘宝看了下只有这款可以刷,本来想买个好点的,但是想想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刷这一次,就买个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