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卡在50上

楼主(2020-07-17):
主板是华硕M5A78L LE,CPU是AMD X4 955,型号比较老了,电脑开机不显示,风扇正常转,CPU用手摸发烫(应该没问题),开机跑码在80和3E之间跳,之后卡在50上,那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内存条件正常么?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内存条也没问题

网友A:
建议换个CPU试下跑马,AMD的CPU有问题也会跑马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个CPU试下跑马,AMD的CPU有问题也会跑马不过

cpu换过一个,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