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多重故障维修

楼主(2020-07-17):
  机器型号:iPhone 6P

  故障现象: 不触摸,无基带,指南针不能用。

  收到一台iPhone 6P 据客户说,一开始是正在搜索,后来拿到别的地方修了,但是没有修好,而且屏幕也划不动了,放了半年,拿过来让我修修。拿到机器后,换了一个屏幕上去,发现屏幕依然划不动,没有任何反应,于是拆机看看,了解下情况,打开主板后,发现触摸芯片被人搞过,而且惨不忍睹。

  触摸芯片周围的小电容电阻都掉了,于是直接补上小件,搞块板子对着补上去,然后重置黑触摸的时候,发现M1脚已经被人刮开过,但是断开了,然后我顺带在M1脚引线处飞线一根,重装触摸IC后,故障完美解决。

  接下来打开关于本机,看看调制解制器有没有,很明显是没有。

  取下基带罩子发现基带果然别人动过,满是焊油。

  于是直接摘下基带,取下基带一看,瞬间被惊呆了。

  断线6根。于是开始飞线,考虑到之前很少在基带上飞过线,因为这玩意一般不会掉点的,为了安全起见,搞了一个废基带U刮线试了一下,发现引线都很好刮,下面是刮的废U。

  心里有底后就开始飞线,这是第一道。

  然后在焊接的位置涂上固化油,固化之后,再把飞出来线处理一下,这样方便植锡。

  需要注意一点的是,飞完线最好是先固定好焊接的位置之后,再处理飞线,免得镊子一捧就又断了,植完锡后开始装机,装上去依旧没基带,心凉了半截,于是重置,重置的时候我把锡稍微植薄了些,没想到第二遍开机直接显示无SiM卡,有基带了。

  后来试功能的时候,发现指南针没用,直接重置陀螺仪,重置之后,开机测试,发现指南针可以用了,正打算装机的时候,发现指南针又没了,估计是有位置断线,于是取下陀螺仪,因为指南针我修的蛮少,所以直接刮开容易断线的位置,也不管是哪根断线,直接飞线4根。重装陀螺仪,然后开机后,功能正常了。

  测试了一两天后,所有功能均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总结,iPhone6代出来已有两年多,很多故障已经属于通病,基本上没有什么维修思路可言,像摔过的机器6P,M1脚,基带U1脚,包括指南针。像这台机器,很明显一开始只是属于简单的有基带但是正在搜索,但是因为手工不好,就越修越坏,所以维修手机,一定要练好手工,然后多和同行交流,很多故障都可以一击必杀。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这线飞的漂亮................

网友:
厉害了!芯片上飞线

网友:
很多故障已经属于通病,基本上没有什么维修思路可言,像摔过的机器6P,M1脚,基带U1脚,包括指南针。

网友:
手工很好!!!

网友:
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亨,收藏收藏,万分感谢

网友:
芯片上飞线,高手高手

网友:
手工很重要,我目前就是CPU不敢动

网友:
手工大师专业专业

网友:
高手啊,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