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GA78LMT内存问题

楼主(2020-07-17):
纯新手因为P8H61坏了,换上GA78LMT使用,插内存后不开机,闻到一股糊味,立即拔了电源线,发现内存是插反了(和P8H61的内存居然上下方向是反的)之后再怎么都无法开机了。接上小喇叭报警反复长响。估计是内存问题

拿到电脑店,简单测了下说估计是内存管理芯片烧了

自己网上买了万用表,测RT9199芯片。5678脚12V,但是1脚和3脚电压好像不对(具体多少不记得了),当时慌的一批,真以为坏了
又测了U97.U99芯片。边测边学,啊,哪个是芯片的1脚,朝哪个方向数啊。
这个三脚零件是三级管还是MOS管,他哪条脚是哪条脚啊
新手,新到如此地步……
准备就做为废板练手艺的,按时序一点一点跑线

然后在迅维上不小心搜到了不过内存的贴子,说是内存SPD断线,一看我的板子,果然如此

就这个地方,烧的黄灿灿的。找到了地方就好办了。测内存供电
1脚基准电压0.75,240脚负载供电VTT3.3V,238脚数据3.3V。236脚SPD供电0V,果然是断线引起的SPD电压为0
(新手居然不会数针数,不知道内存插槽那么多小孔哪个是1哪个是240)
迅维网的几个帖子解决方式就是ATX主电源飞线到236脚,翻过来一看
(新手再次愣住,不知道内存八排针脚哪个是236脚,比正面小孔还复杂)
而且别人两个帖子焊的236脚还不一样,左右两个插槽,两个236脚要不要都焊,只焊一个会不会只有一个内存槽能用?
买了电烙铁,从路边捡了根电线,焊呀焊,烙铁头太大,焊丝太差,焊不好
把电线剥开,用里面的细铜线,焊啊焊,搞了好久,居然恰好焊上了,线固定了
用胶带做好绝缘。插上内存,可以开机了。我真TM是个天才

但是开机显示0000007E,0XC000005.真让人头秃
再试安全模式能进,正常模式不能进,走完进度条蓝屏
网上说是驱动不兼容,安全模式下卸驱动、安驱动,几个小时过去,不行
又说是INTEL换AMD平台要重新装系统。不甘心
又说是intelppm要改键值,改了还是不行
后来在CSDN上找到个文章,说把intelppm重命名。终于搞定,正常开机。修理完成

纯新手,第一次维修就是飞线,自豪得让我叉会腰先。

网友A:
我最讨厌这种人,把我们搞维修的要饿死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讨厌这种人,把我们搞维修的要饿死一片

哈哈,开玩笑了,业余的最多也就搞几片咸鱼的玩玩,而且很多东西还是搞不好的

网友B:
新手会看电路图 找图纸 会看电子元件三极管MO管 真的很新啊 装个大尾巴狼 最烦这种人

网友:
这个插反基本就是烧这个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最讨厌这种人,把我们搞维修的要饿死一片

你说的没毛病 我也很讨厌这种人 我讨厌的是他自己弄坏了叫人家检测  检测后又不修了
而且你后一句话不对 就这种三脚猫能让我们维修的死一大片?你真的是太看的起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没毛病 我也很讨厌这种人 我讨厌的是他自己弄坏了叫人家检测  检测后又不修了
而且你后一句话不 ...

别人没真的检测,万用表都没打,就接上电源开个机,换个内存插下,就说内存管理芯片坏了。像我们四线小城,根本没有人精修,坏了就让你换,修费时费力。所以说修理做不下去,主要原因是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人们不讲勤俭节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会看电路图 找图纸 会看电子元件三极管MO管 真的很新啊 装个大尾巴狼 最烦这种人

没装哦,上学的时候物理学的好。下了书,网上看视频,学了个把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讨厌这种人,把我们搞维修的要饿死一片

主要原因是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人们不讲勤俭节约。我们四线城市根本没精修主板的,都不做这业务。

网友:
给你纠正个错误。DDR3内存 240电压不是3.3V 而是0.75V那是内存基准电压!

网友:
这就是维修做不下去的原因,实体店收费贵那是转手,真正到了维修店也就收手工费,同行40,收外面的60,当然,换代快很多东西二手的也就100.没什么人修,要不就收自己瞎搞,告诉问题了自己回去弄,楼主这种鬼人很能抬杠,估计少不了说人家开店的技术也就那样,做维修技术大家都差不多,差别在于手工。差别在于人的转变。楼主这样没必要嘚瑟。

网友: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祝楼主早日学成,从维修中找到更多乐趣。

网友D:
啥人都能注册进来

网友:
运气不错 。很少遇到烧断线的,我收到的都是内存槽的针烧断了 然后只能单通道使用

网友E:
有道理···  楼主可能在朋友圈吹 修电脑的就那点技术····   ~~~  修吧,你嫌贵~ 不修吧 你说我们技术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道理···  楼主可能在朋友圈吹 修电脑的就那点技术····   ~~~  修吧,你嫌贵~ 不修吧 你说我们技术 ...

用恶意来猜测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人都能注册进来

什么样的人能来吗?   喜欢动手拆修好不好

网友:
内存管理芯片烧了

网友(2020-08-16):
看来还是要加强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