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25不开机 无SMC_PM_G2_EN

楼主(2020-07-17):
A1425不开机 绿灯黄灯都不亮 无SMC_PM_G2_EN
EC发出测量EC条件,当测L4901时发现发现两端都有3.3v,但是电感测试点已经腐蚀掉了,不放心就拆掉电感打值左边200多右边通往芯片这边值 无穷大,该是有值才对,第一感觉就是通路问题,开挖找到过孔点在在C4901下面打值还是无穷大,此时心里感觉凉凉了电感直通EC内部,要么EC坏或虚,要么板层断线,拆掉EC检查电感到EC底脚通路正常,重植EC装回还是无穷大.没有办法只能考虑买EC了.
宝上买了一个不是剪版那种,心里也没底毕竟100多大洋,还好收到装上通电就亮机了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检测不到电池
打两条总线的值都有400多正常,但是测SDA电压是发现只有0.23V明显不对通过R5280上拉测量发现R5280阻值变大,找了个1K的装上,电压马上就回来了装机完美修复,遇到不出SMC_PM_G2_EN的大家可以拆掉量下L4901的值发现到芯片一端是无穷大了,那基本上就确定EC有问题了可以产考下.

网友A:
华硕没有图纸真难修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不管进水与否,不通电的,EC是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没有图纸真难修啊

楼主修的是Mac

网友:
不通电的,EC是个通病

网友(2020-08-19):
楼主思路正确,这个型号的主板,SMC坏的多,大部份是芯片供电脚开路。

网友(2021-01-24):
这个EC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