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ThinkPad X1 Tablet摄像头驱动装不上有感叹号

楼主(2020-07-17):
最近收到一台
ThinkPad X1 Tablet 故障现象为
camera sensor ov2740 camera sensor ov8858两个摄像头驱动有叹号 试过很多方法都装不上,驱动代码10(该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有没有碰上的给个建议,怎么才能装上。摄像头旁边的绿色灯常亮,如图
摄像头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排线拔插先 ·

网友:
换摄像头试试

网友:
如官方驱动正常安装了,还出现故障,排除下系统问题或补丁。

网友:
试着官方下载驱动,或者如果备份分区还保留就把原厂镜像恢复试试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驱动打感叹号 查下主板

网友:
家庭版试试看

网友:
最好的办法可以去机器官方下载,因为每个厂子是配的驱动不同!不要下载微软的,哪个厂子的电脑就去那个官方下载

网友:
用togo系统试试能不能用摄像头

网友:
先软后硬,先换个系统看看,然后再看看硬件。前提你是要和客户说好价格要有可以维修的必要,不然你搞这么多客户不买账就没有必要去研究了。

网友:
能发现硬件,驱动或系统有问题的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