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180n拆鼓加粉

楼主(2020-07-17):
今天客户加Hp180n硒鼓加粉,第一次拆这个,没有经验。百度一下找到方法,第一个拆了5分钟才搞定,于是剩下的就顺手多了!第一加的黄色,偷工减料了,粉加了5分之2,因为磁刮板螺丝一边没拆下,后来加后面几个才发现奧秘,一个正向拧,一个反向拧!后面几个三色全加满了!完成之后上机打印,结果偏黄色,找问题没有找到,百度也无解!我就回忆加粉流程,于是把黄色拆开粉补满,又上机,居然好了!我猜可能是粉不足导致偏黄!个人经历描述供大家参考!

网友A:
你加完之后,打个颜色比较全点的,看偏色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完之后,打个颜色比较全点的,看偏色不??

没有打,直接测试页

网友:
用的什么碳粉?多小钱一瓶?

网友:
全幅面颜色底灰,一般都是硒鼓没接触到位。

网友(2021-01-10):
刮板间隙不好调整,打印文字还凑合    打印图片的话不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