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外接正常 内屏显示掉电

楼主(2020-07-17):
刚拿到手的时候  我看主板被换过  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器 待机芯片电阻 容易腐蚀  我换个电阻 249K的电阻 可以上电了  就是显示掉电  不插屏线 外接显示器 又是正常的 刚开始 我还以为待机芯片坏了  换了三个 待机芯片 也是一样  没办法打开图纸 看了 半天也没看到什么猫腻 第二天看到他原来的芯片是 51125 的芯片 我以前也代换过这个芯片 51123 代换51125 我经常把18脚VCLK 给断开  我想不会是别人代换芯片的时候 也一样断开了吧  然后 用万用表量了以下 果然不对  飞线上去 插上屏线果然不断电了  在这里给大家在说明以下  51123代换51125 可以把18脚VCLK 给切断 要是换回51123 要把18脚给接上不然会出现 外接正常 内屏掉电情况
好久没发帖了 希望给个精华

B460 LA46 DIS 09911_0126.pdf

B460 LA46 DIS 09911_1M.brd

点位软件

网友A:
18脚是做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脚是做啥用的...............................

18脚是VCLK用于提供升压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脚是VCLK用于提供升压的波形

这个R373就是直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R373就是直连的

是的

网友:
请问你换个电阻 249K的电阻 是R376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