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g1800报5b00,刷过b

楼主(2020-07-17):
佳能g1800 报5b00,刷过bios,故障一样。听说小8脚是个计数器,用编程读也是读不出来数据,有大触懂怎么清零么?

网友A:
换个主板就好了,小八角普通编程器。不好读的,或者清了大的,进去维修模式用软件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主板就好了,小八角普通编程器。不好读的,或者清了大的,进去维修模式用软件清零

好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