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ELite Book 820 G2 触发电流0.023维修

楼主(2020-07-17):
此板号无电路图,故无从下手,原理讲不清楚,恕我脑子笨,无法讲述明白,高手请看图,小白请让道

故障表现为可以触发,但是电流跳到0.05左右就掉下去了,稳定在0.023 ,有3V 5V 和1.5V  1.2V内存供电也有,风扇也不转,拆开散热器发现底下有几个电压转换管(个人认为,主板上的场管,如果不是用在PWM电路上,那么它就是用作电压转换的),顺手测量了一下,发现有一只管子,D极电压1.02V,也就是上面那个电感电压,S极0V,(DS极到底怎么分,我至今没有去仔细思考过,请原谅我的无知),G极管制电压只有1.16V,这个电压明显有问题,这个控制信号要么是高电平12V,要么是低电平0V!这个1.16V的跑出来,肯定前面有问题,用蜂鸣档两表笔不停戳,发现G极与一个小六脚相通了,另外还连着一个六脚的场管,那个也没有导通。。。根据老夫多年的临床经验,这个小六脚的复合管是众多毛病的根源,所以也不去测量它什么条件了,直接风枪伺候着,手起刀落……把它换掉了,然后再通上电,发现电流自动上到0.42了,风扇也输转了,这下应该有戏,接上屏,嗯,有钱收了!!

图片在这里:

顺便把BIOS也奉上,备份出来的,当然,已经合成纯净ME再放出来的,给偷懒的老铁们一点福利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无图维修的都是大神

网友(2020-09-18):
Bios开机快吗?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现在的机器都不好修的。

网友(2021-10-29):
这个问下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