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30通病维修

楼主(2020-07-17):
今天修了一台DELL330的老机器,不开机。
通电后电源显示橙色一闪一闪,未跑卡,先拆下CPU的四端供电线,电阻档量CPU供电短路。
估计通病,是电容短路,直接尖嘴钳夹掉C598后,再测,还短,再拿掉另外一个MOS管边的电容(同一型号用途一样),还短,再拿掉第三个MOS管边的同样电容8后,不短路了。直接开机,修好,OK。

网友:
新手观摩 谢谢分享

网友:
能上点图吗?大哥

网友:
捡钱的活........

网友:
烧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烧鸡大法,试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烧一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