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437-B开机黑屏有开机有咚声,大小写正常亮灯。

楼主(2020-07-22):
Q7706D8.5VEDP_BKLT_EN 控制级没电压,控制级的电压指向CPUQ7706的控制级正常电压为3.3V,背光芯片已换新的问题依旧。有没可能是CPU坏。

故障已解决:更换屏线开机正常。

网友A:
CPU坏主板会跑码亮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主板会跑码亮机么?

CPU坏难道一定就会不跑码不亮机吗???见过电脑正常开机一切都有用就是USB没用  数据线对地了      见过电脑认不到无线网卡  别的都正常的吗????         也不知道你回复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拉一个开启电压试一下。

网友:
暗屏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一个开启电压试一下。

接了一个开启电压是白屏,无图像。

网友:
有图那就必须点赞了 厉害了哥

网友:
了一个开启电压是白屏,无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