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怎么测P106 这种没输出的卡?

楼主(2020-07-17):
mats 怎么测P106 这种没输出的卡?
听说集显输出不能用,P106怎么测?

网友:
先查供电,。。。

网友:
做好一个批处理工具,主板插好被测试的显卡,把mast的优盘插好,软件会自动运行,几分钟就有结果,测试报告就在mast的文件里面

网友:
这个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