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8H61-M LX3主板元件掉了

楼主(2020-07-17):
华硕P8H61-M LX3主板元件掉了,不知道改补什么元件上去,求各位大佬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供电 开启信号 哪几个管子 去悼引影不大吧

网友A:
论坛有点位的  对照着 补

网友B:
可以找点位看看,,,,,,,

网友C:
这个是别 人拆的还是自己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别 人拆的还是自己掉的

估计是别人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点位的  对照着 补

补什么元件?我是小白,上面三个引脚的有LF和12W几种不同的元件,我也不知道该补什么,点位图上有元件型号和规格吗?我都不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点位看看,,,,,,,

麻烦大佬看看我的帖子,看看是什么元件

网友:
应该是上次维修拆掉的,这几可以不要

网友:
PMBS3904 NPN三极管找体积差不多的装上去即可,或许人家就是要去掉来开启CPU供电的

网友:
三极管吗。有p和n的。碰碰运气,换上

网友:
          有些是可以拆了不要的

网友:
已经写了是3904自己百度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