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蓝派Z77

楼主(2020-07-17):
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又转一下又停循环这样,这主板怎么修啊,新人小白

,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A:
是不是有电压短路了?主板有报警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电压短路了?主板有报警代码?

报警代码直接不显示

网友:
有一个电压没有出  查供电

网友:
BIOS程序软件坏,重新刷BIOS。

网友B:
首先测试4组主要电压,风扇一停一转,估计是主板电路保护了。主板上有电压不正常(保护电路启动了),有短路的地方。比如:CPU供电的电压有问题(上管击穿)。

网友:
找个应该是缺电压吧,

网友:
可以供电有问题!!!!!

网友C:
不接12v4pin电源也一样吗?测跳帽 ,开关针, PCI-e b10脚电压。再测io的待机条件,vin电压检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12v4pin电源也一样吗?测跳帽 ,开关针, PCI-e b10脚电压。再测io的待机条件,vin电压检测脚

卖手机的去修主板真是难为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测试4组主要电压,风扇一停一转,估计是主板电路保护了。主板上有电压不正常(保护电路启动了),有短路的地方。比如:CPU供电的电压有问题(上管击穿)。

虽然动手能力很强,但是也不知道需要什么工具,准备放弃。看你们这些评论跟天书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首先测试4组主要电压,风扇一停一转,估计是主板电路保护了。主板上有电压不正常(保护电路启动了),有短 ...

请问你修过主板?用万用表量电压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修过主板?用万用表量电压会?

没修过,卖手机的,新加岗位。不放CPU,风扇正常转

网友D:
上管击穿会重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管击穿会重复上电?

应该不会,应该一转急停然后再也不转》。。。都是我猜的。如有不当,请指教

网友E:
你还不懂开机时序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不懂开机时序怎么修?

拿去维修店要多少钱修啊

网友:
好帖 收藏了 以后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