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2369v 不显示 lnk6766v 芯片坏

楼主(2020-07-17):
本小白收到一台AOC i2369v 不显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比花屏好搞,应该是供电问题。
检查发现是电源板lnk6766v 芯片损坏和驱动板一个贴片电容短路。
我猜测是驱动板电容短路拉低了电源板+19v电压导致电流过大烧了 lnk6766v 芯片。
具体维修过程如图:

网友:
楼主遇雷,辛苦。新机太便宜,时下搞维修付出回报不成比例。

网友:
楼主的水平可不是小白,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驱动板电容短路拉低了电源板+19v电压导致电流过大烧了 lnk6766v 芯片。

网友:
我现在都是直接换电源板  因为便宜

网友(2020-09-11):
这个我猜是通病。今天遇到一台,按照你的思路,最后是这个电容引起的。不装驱动板19V,一装上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