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那位大神有电路{:调

楼主(2020-07-18):
#电脑维修# 那位大神有电路

网友:
试试鑫智造吧!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百度应该有!!!!!

网友:
这个转接板图纸不好找的  上面的原件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