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英特尔重启

楼主(2020-07-18):
两网小7装大音频就重启,苹果亮完后屏幕会有条横杠,不装就能进系统,换过外配和音频,刷机也能过,求维修思路!

网友:
是不是把莫个IC吹虚焊了?看看大音频IC旁边有没有吹歪的

网友:
两网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A:
裸板装屏能进系统吗。有时候尾排到喇叭短路也会影响。没有打值排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装屏能进系统吗。有时候尾排到喇叭短路也会影响。没有打值排查吧

谢谢,我没测好,开机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