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760gm-ps3 ms-7623 ver1.0 触发后风扇狂转,点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20-07-18):
一块V星 760gm-ps3 ms-7623 ver1.0主板,故障现象为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然后再触发风扇一直转,无法点亮。测量内存供电1.49V正常,CPU供电1.05V正常,当测量到VDDA_25,也就是U1(up7707)的5脚时电压为0.9V左右,正常应该是2.5V。再测1脚3.2V正常,3脚4.6V正常,应该是这个5脚芯片坏了。手中找不到这个元件,想了一下,应该可以用一个二极管直接连接1脚和5脚,压降正好0.7V,输出电压2.5V左右,焊好后开机,蜂鸣器“嘀”的一声,屏幕点亮,目前一切正常。这样使用有没有隐患,希望各位大师不吝指教!附原机BIOS文件一份。

msi760gm-ps3_ms-7623 ver1.0.bin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只要板子可以用了,,样子难看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