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20P 二修CPU供电问题CPU坏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7-18):
  板号:KH31 VER:1.1 神舟A420P

  故障:待机正常 触发0.13掉电

接机时主板照片:

  目测上家对保护隔离电路和CPU供电有维修,对各大电感打值后发现,只有CPU供电对地短路,下面是接机时同对CPU供电的维修情况。

  看到这里,对上家的焊工实在是不放心,于是把CPU供电芯片及上下管全部拆除并测试。

  上图中 PQ8的G极与D极焊盘有明显连锡情况,对芯片及上下管进行测量后发现虑波电容、焊盘及其中一个上管损坏。

  以下是更换及焊好的上下管及CPU供电芯片。

  确认都焊回及清洗完成后,对CPU供电电感打值不再有短路情况后,接电并开机电流至0.8后无跳变。

  对各大电感测量发现除核显电外,其他电压都正常产生,根据时序 CPU核显供电在过内存跑码后产生,示波器测量内存有正常的读取波形产生,先对内存进行更换
故障依旧,由于之前CPU供电有短路情况
于是更换CPU进行测试。

  更换CPU后上电电流至1.4-1.2之间有跳变,显示正常。

  以下为更换下来的坏件。

  维修总结:维修及更换芯片时焊工对维修成功率和故障扩大率有很大关系。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一看就大师, 二修机器照样修  思路清晰,

网友:
王大师的帖都是这么赞,维修过程来龙去脉,思路清晰,一目了然。

网友:
清晰,一目了

网友:
电容坏导致上管坏

网友:
这个都是换板,一般很少只是隔离跟CPU供电坏

网友:
这个主板我修过好多片都是1.05V短路,也是CPU坏的

网友:
修成这样真的是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网友:
这个主板我遇到几台CPU都是坏 的!很容易烧U !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技术不错,上一个维修的技术确实不行

网友:
王大师牛逼啊

网友:
维修就是个细致活儿。遇到问题一步一步慢慢查!

网友:
像笔记本这样的pwm上管19v击穿很容易导致CPU损坏

网友:
有图有过程,点赞

网友:
维修过程来龙去脉,思路清晰,一目了然。

网友:
思路明确。       必是老师傅

网友:
上家这水平,哈哈哈。。。。。。。。。

网友:
有图有真相,值得点赞:)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亨~~~~

网友:
王大师的帖都是这么赞

网友:
学习了,精细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