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过一段时间卡屏死机,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

楼主(2020-07-18):
故障描述:
本来用的好好的,前几天看B站视频,突然画面卡住,声音卡住,鼠标键盘无反应,只能断电重启。
自那天之后,卡屏死机就不定时出现。浏览器开几个视频,立马就会卡死。不开视频,卡死的几率就小
这段时间,未安装新的软硬件。系统、软件、驱动均未更新过
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这种卡屏死机多数是什么引起?掉驱动?

配置:
win10 ltsb
e5450 未超
技嘉p43主板,由于太老,bios早就改为默认
ddr3 4g*2  重新插拔过无效
r9显卡 稳定版老驱动
650w电源
想撑到年底ryzen3上市

补充内容 (2020-7-19 13:52):
经过这几天观察,断电后首次开机死机概率很高,刚出现桌面就卡死。但重启几次后,就不死机了。。
但第二天重新开机又会死机,难道电脑得一直开着?

网友:
可以换电脑了

网友A:
先测一下电脑温度正不正常如果正常    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   有条件先换一块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一下电脑温度正不正常如果正常    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   有条件先换一块试试

忘了说,机箱散热良好,温度都正常。
系统安装在固态硬盘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机箱散热良好,温度都正常。
系统安装在固态硬盘上

这样的话 建议你把内存条拔掉一条试试  对了 系统有更换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 建议你把内存条拔掉一条试试  对了 系统有更换过么

卡屏是内存引起的?我试试
系统一直没换过,换系统太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 建议你把内存条拔掉一条试试  对了 系统有更换过么

这两天观察下来,有时候完全不操作都会死机。卡死重启几次后,有一定几率不死机,不关机能一直用。
但一旦断电,启动时又会出现死机...

网友C:
什么是B站视频啊?要研究一下是不是病毒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B站视频啊?要研究一下是不是病毒引起的?

bilibili
感觉中毒的可能很低,现在能让电脑完全死机的病毒越来越少了
lz觉得主板老化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D:
死机卡屏的时候来回切换键盘上的数字小键盘的灯看看受不受控制,不受控制的话那就是内存或者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死机卡屏的时候来回切换键盘上的数字小键盘的灯看看受不受控制,不受控制的话那就是内存或者主板问题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死机卡屏的时候来回切换键盘上的数字小键盘的灯看看受不受控制,不受控制的话那就是内存或者主板问题

试下来,capslock灯和numlock灯都不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