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HD3主板可以用G4900CPU吗

楼主(2020-07-18):
GA-B150-HD3主板可以用G4900 CPU吗,4代内存条,1151接口
我来回答
cpu

网友A:
一般不可以,非要上魔改!!!嘿嘿,我来骗分了!!

网友:
GA-B150-HD3官方给出的答案:支持第六代/第七代Intel®Core™ 处理器;4900 Coffee Lake(第8代);理论上,针脚一致可以刷BIOS支持,但是不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可以,非要上魔改!!!嘿嘿,我来骗分了!!
魔改分分钟点亮,简单

网友:
简单魔改下就行,推荐志强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