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17D 和SR17E不能互换

楼主(2020-07-18):
SR17D 用SR17E代换的话可以亮机显示,以前e440,换南桥用sr17e 代换 客户没用mini固态硬盘 这次遇到客户用2242 mini固态硬盘,发现代换后 不认固态硬盘。只好重新定一个sr17d  换上固态硬盘可以识别。如果不用mini固态硬盘的话普通硬盘 也可以用。

网友:
应该是分什么机子,但是我记得以前我们相互换也没发现这种问题

网友:
换了可以显示    但有的不认硬盘

网友:
论坛有人说过 就是区别在   不认M,2固态

网友:
有人带换过

网友:
17D通吃   HM87可代HM86  反之不行

网友:
一直相互代换使用没出过问题,应该是个别机器

网友:
高代低没问题,屯多几个d就完事了

网友:
就是在m2 硬盘上 其他 都正常

网友:
以前带换过,用普通硬盘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低的不能代高的,代了功能不全

网友:
这个ec是联想芯片

网友:
可以替换,要刷BIOS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的确是这样的啊

网友:
谁说的?可以带换,但是要高带换低

网友:
86没有m.2接口的

网友:
居然是m2 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