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一体机送钱开机蓝屏驱

楼主(2020-07-18):
联想B505一体机 送钱 开机蓝屏 驱动装不上。报价160元 同意 开工 拆独立显卡 上焊油 风枪430度 5档风 时间自己把握 完工后上风扇散热 涂硅脂装机。过程不到20分钟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了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操作 显卡买 好像是300左右 价格有变动

网友:
原来是它!!

网友:
真便宜。独显虚焊蓝屏的还没遇到

网友:
又是这这一体机里面的显卡 妈的加焊两次了

网友:
咱们问题一样

网友:
加焊油宝了没?

网友A:
加了。推的很就会死。焊了有三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推的很就会死。焊了有三次了

加焊油 四边都挤一条 然后430度5级风。烤烤。把焊油吹到里面 把握好时间

网友:
是这这一体机里面的显卡 妈的加焊两次了

网友:
明天再试试看看吧!

网友:
要这么高温度啊,我都是380,看到四面油冒泡就收工

网友B:
一个月返修。。  。。 有遇到过吗

网友C:
为什么不用返修台,返修台这么便宜

网友:
显卡 通病  以前都遇到很多了

网友:
楼主用风枪加焊显卡??需要用BGA返修台加焊才稳定。

网友D:
风枪就搞定了?厉害大哥

网友E:
风枪搞。。。。报价还300 ?利润真行

网友F:
这事我都直接上bga,但是也是不能长时间,尤其是夏天,不过楼主收这么贵,就算返修两次也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事我都直接上bga,但是也是不能长时间,尤其是夏天,不过楼主收这么贵,就算返修两次也值了

价格事先谈好 同意开工 这边自己吃顿饭都30几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月返修。。  。。 有遇到过吗

没。有一台是半年前的 到现在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就搞定了?厉害大哥

是的 都习惯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枪搞。。。。报价还300 ?利润真行

看字再评论。修160 换300。这边价格吃顿饭 30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返修台,返修台这么便宜

买不起呢

网友:
换块显卡貌似么没多少钱

网友:
这样玩不了几天又会回来的,直接换显卡芯片好了,加焊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网友:
蓝屏报116都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