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L430改集显

楼主(2020-07-18):
机器蓝屏,发现显卡短路,直接翘掉显卡供电能点亮,但是开机会风扇报错温控报错,然后直接改,如下图,改了就ok

网友:
联想M41-80,开机掉电

网友:
这机器还有独显版?

网友A:
你那加的啥?看不清。图文并茂就完美了·

网友:
这也可以。厉害

网友:
没看到过程……

网友:
楼主,你自己能看懂是啥意思吗?

网友B:
关键地方没有说明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地方没有说明呀

发帖的时候是上班时间,所以没细说,现在说一下,断开独显会报错是因为ec检测不到显卡温控总线导致的,温控总线是smb总线,于是从别的主板上拆了一个8脚温控芯片,8脚温控芯片的7.8脚是smb总线,飞到ibm主板上,显卡的总线上,然后给8脚温控芯片一个供电一个接地就可以了,其他脚不用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帖的时候是上班时间,所以没细说,现在说一下,断开独显会报错是因为ec检测不到显卡温控总线导致的,温 ...

嗯 7.8脚飞回独显的SMB总线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 7.8脚飞回独显的SMB总线上吗?

是的,数据飞数据,时钟飞时钟,只要能让ec检测到温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数据飞数据,时钟飞时钟,只要能让ec检测到温控就行

哦 谢谢 这样就飞4根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地方没有说明呀

回复里面有

网友:
用红X  标一下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D:
这是什么情况,不说明一下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情况,不说明一下原理吗

你先爬楼再回复

网友:
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这样就飞4根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加的啥?看不清。图文并茂就完美了·

爬楼,补充了

网友:
简单明了挣钱才是王道。。

网友E:
温控芯片有要求吗?随便一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控芯片有要求吗?随便一个就可以

八角温控,有那种码片的,也有mos管那种的,都可以,只要数据和时钟飞好线,再给芯片供电接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