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1-80

楼主(2020-07-18):
联想M41-80,开机掉电。0.3—0.5—0.62—0.74—0.6掉电,可再触发,bios刷过。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联想M41-80,开机掉电

网友:
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怎么有两个人判断U坏了 根据哪里知道的?

网友:
电流就是这样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