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TNY系列的待机IC老坏,不耐用?

楼主(2020-07-18):
是不是TNY系列的待机IC老坏,不耐用?

网友:
芯片保护能力差,灰尘一多就容易炸

网友:
故意用勉强达标的当然容易坏啦,电路设计不合理当然也坏的多

网友:
不坏又怎么有事做呢?

网友:
pi的片子早些年普及率极高,现在国产大把可选

网友:
未见得是TNY本身质量引起的,往往是外围故障(如大电容ESR低)引起的居多。

网友:
      现在修主板很少了 。。 。

网友:
不坏又怎么有事做呢?嘿嘿!

网友:
灰尘一多就容易炸........

网友:
副电源用的,功率不会太大,,

网友:
我装了个278上去!

网友:
TNY系列通用

网友A:
我比较贪心,都是用280换的,价钱差不多,好像280功率大一点,我猜想功率大的可能 不会那么容易炸,那些炸掉的,是不是功率小了,发热量大才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贪心,都是用280换的,价钱差不多,好像280功率大一点,我猜想功率大的可能 不会那么容易炸,那些 ...

哦,还有280啊,我只买过279,下次我备一点。

网友:
这东西坏的太多了,换一个就行,也没有几个钱

网友:
昨天修个网上20几元淘的24V的,用一天就炸了,拆开一看劣势的很,电阻炸去了五个,3842炸,7N60炸,稳压管炸,明显设计上偷工减料。。。

网友:
TNY系列输出功率有大有小,用20W的280最好,一般损坏是+5VSB和供给其他电路的电压有故障造成。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2020-10-05):
这个芯片坏的原因很多例如usb插的东西太多或者是长期关机不拔掉市电晚上电压升高,或者是使用时间太久芯片受热老化导致已经损坏烧毁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个tny系列芯片炸毁但是不炸你又哪里有坏的电源呢对不。

网友:
5sb实际带载2a以内。不会炸的。通电炸机的话,是不是正品,变压器vcc和高压绕组短路?这芯片死贵死贵的。应该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