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老问题

楼主(2020-07-18):
朋友的一台三星300e43笔记本  b820的cpu
由于超级慢,想让升下级他老爸下棋用。上迅维网查资料说要把hm70的桥换了才能换i3的cpu!于是定了个hm76的桥  i3  2370的cpu  桥换上后装上cpu机器能亮机,也没出现传说中的半个小时后关机。
以为能交差了,可是最后发现换上去的i3变成双核了两线程了!!!也找论坛上下载了好多bios刷上了还是不顶用。请大神么怎么才能弄好。

网友:
BIOS下如果正常的话,重装系统就好。

网友:
客户不知道的话,应该不要紧吧!就说超线程没有。

网友:
笔记本的CPU升级 有时没有对应的BIOS,也不行

网友:
戴尔的我知道BIOS里面 有个H开头的选项,可以改线程,不知道三星的有没有

网友A:
升级微码试试,三星改微码不难,加我就行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大师都出场了 还不行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微码试试,三星改微码不难,加我就行

您好!怎么加您?微信吗?

网友:
同意升级微码

网友:
学习了,最后麻烦楼主告知下结果。我们也涨点经验

网友:
麻烦楼主告知下结果

网友:
有结果麻烦告知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瞎折腾 换个固态 重新做个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微码试试,三星改微码不难,加我就行

您好?怎么能加你!我微信13689383147

网友:
开机启动项里看看

网友:
装系统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