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GA-H61M-D1的维修

楼主(2020-07-18):
手上客户留下一块技嘉GA-H61M-D1故障主板,开机反复上电,反复重启,偶尔能点亮,有时候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不定时掉电,反复重启,或者正常使用中系统点重启就有可能反复上电不亮了或者一亮几秒又重启,有时候又可以正常使用!在反复上电过程中测得各个供电正常,cpurst也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加焊桥后依旧,测量各个powergood信号开机瞬间也有,无计可施后,发现每次触发开机后用镊子短接绿色开机线到地就能点亮,正常使用,不出问题!看了图纸绿色开机线直接进io芯片pson脚,心想会不会是io芯片pson有问题不稳定不能保持拉低电位,手上又没有芯片换,突发奇想,在pson上加了一颗10v3300uf电容让pson的低电位能多保持一段时间,插电电源自动上电时间有点长(绿线给电容充电正常预料中),关机时间也有点长,换了一个1000uf的电容,试机插电风扇转一下停了,触发上电点亮正常使用,关机时间也基本正常,测试了几天没出问题,问题修复了!

感觉有点奇葩,各位网友不要吐槽哈!

网友:
发这篇帖子没其他意思,也就是对大家维修到这种反复重启上电的故障开拓一个思路!各位坛友遇到这种情况不妨一试!

网友:
看来对于掉电的,又有一种新的解决方法

网友:
加电容,能保持电平,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啊 竟然创出来超乎想像的主意

网友:
谢谢楼主找机会测试下

网友: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不错,创新思维,又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最好找到根源。

网友:
楼主   你这就很厉害了   真的很厉害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这都能想到,你真牛!!!

网友:
楼主   你这就很厉害了

网友:
又是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练武奇才。

网友:
这绿波大电龙劈腿的创意堪称空前

网友:
过来反馈一下,截止目前已经连续测试了一周了,主板运行良好,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让我快乐

网友(2020-10-22):
感谢楼主的宝贵维修经验分享。记下了 。

网友(2020-12-08):
学习啦  我试试

网友:
技术牛皮6666

网友:
思维与方法,超乎想象,佩服佩服。

网友:
是不是存在漏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