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开机不能激活。

楼主(2020-07-18):
iPhone 6开机不能激活。刷机也能过,就是不能激活此设备哪位大神帮助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大神来开呀,的尼

网友:
爱四助手也能正常读取手机所有的信息。

网友A:
扩容机的话考虑底层数据丢失    要不就NFC

网友:
不是扩容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容机的话考虑底层数据丢失    要不就NFC

不是扩容机

网友B:
没有基带也无法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基带也无法激活

有基带,爱思全绿

网友:
那就只剩下NFC了呀

网友:
测量组织和焊盘是正常的NFC芯片OK。

网友:
爱思全绿  用沙漏助手看看是不是正常,都正常了在考虑其他吧

网友:
换了个nfc蕊片后已经正常了

网友:
看看有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