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不能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7-18):
映泰tb350主板,上apu集显可用,插上显卡后独显和集显都不显示,但是,先用集显开机把多屏显示打开后集显才能用,谁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
多屏显示打开集显亮机后能认独显么?独显能显示么?是如果不能认独显或者独显不显示,那就检查pcie是正常的么。用个网卡或者声卡试试,如果能认独显,不显示?那就换显卡试。如果独显也能显示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服务器经常见要调BIOS

网友A:
独显也能显示就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也能显示就刷个bios

真厉害,Ok,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