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游戏悍将维修记录

楼主(2020-07-18):
一台电脑在试机过程中,电源啪的一声,之后就再也不启动了,拆开发现,保险丝烧毁,两个功率管 D209L击穿,1欧保险电阻烧坏,更换上述原件后,串灯泡上电有辅助5伏电压,主电路不工作,经过检查,发现推动三极管C1384击穿

网友:
更换两只c1384之后,电源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传说中的红星*WF词语*:daxiao:

网友A:
修这个220V这边很危险的 小心不要触电了哦

网友:
二手30-50

网友B:
楼主的表有特点,介绍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表有特点,介绍一下?,,,,,,

众仪999拼多多130左右,能测交流电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220V这边很危险的 小心不要触电了哦

是的,有机会弄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是的,卖二手不值几个钱,就当练练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众仪999拼多多130左右,能测交流电频率

性价比不错,看着不错......

网友:
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亨,收藏收藏,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220V这边很危险的 小心不要触电了哦

他串灯泡了

网友D:
推动三极管坏肯定有原因的,这样更换就能用?都烧保险了,整流电路估计也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动三极管坏肯定有原因的,这样更换就能用?都烧保险了,整流电路估计也击穿了。

并没有击穿整流桥

网友:
功率对管烧坏,多半会带来对应的驱动管烧坏。

网友:
更换对管后,一般都需要对其周围的元件测试一下,然后再通电,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