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楼主(2020-07-19):
HP1136打印机,下划线附近有点脏,更换硒鼓了故障已久,求大佬告知大概是那的问题。
求助
打印机

网友:
这机器还有复印功能,你这是打印还是复印的效果,另外换的鼓最好是原装鼓来试,,,

网友:
硒鼓问题 吧
看下加热组件

网友:
国产鼓,换原装鼓就好了

网友(2021-01-09):
可能是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