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卡老是烧上管换上就烧 阻值看上去正常

楼主(2020-07-19):
一片七彩虹760  pci 12v核心供电上管换上就烧 换上就烧

网友:
驱动IC有一起换么?

网友:
还有同组的下管

网友:
驱动芯片有问题

网友:
驱动坏了呗。。。。

网友:
电源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A:
这是固定的一相还是随机某项?

网友:
0欧电阻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固定的一相还是随机某项?

固定的一项 pci 12v

网友:
下管也换了 还是坏

网友B:
ic 没换打阻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 没换打阻值都正常

上电就烧上管

网友(2020-10-1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等结果!

网友:
芯片有没换掉?

网友:
驱动链接mos管G级有1欧姆左右的电阻,又没开路?

网友:
其他的地方还有短路

网友:
驱动IC  主控IC    上下管  还有管子控制脚有个0欧电阻   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