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10换外屏 分离后有漏液

楼主(2020-07-19):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换屏,拆机,分离,屏幕分离后出现漏液现象,我晕,以前也出现过,找了一下自己屏幕,以前也是漏液。今天拿出来试了一下,居然好了,也不漏液了,这个有点尴尬,哪位大神知道分离漏液原因吗? 感觉是温度,手法,还是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探讨一下,
    屏幕漏液,放起,不一定下次可以用手!么么哒

网友A:
换盖板风险高,我都是直接换总成,有风险的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盖板风险高,我都是直接换总成,有风险的不干

要挣钱养家嘛,肯定需要节约成本了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很多种,屏幕拆下来还是好的,切完除胶就出现这样的漏液,然后多除泡贴合几遍基本都能解决,我感觉可能是这个屏幕本身就有点压伤了,切和除胶可能伤到屏幕了就出现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很多种,屏幕拆下来还是好的,切完除胶就出现这样的漏液,然后多除泡贴合几遍基本都能解决,我感觉可能是这个屏幕本身就有点压伤了,切和除胶可能伤到屏幕了就出现漏液。

下次试下,谢谢

网友:
华为手机屏幕出现这故障很正常,放除泡机连续除泡几个小时就没有了,有的放那自动消失,这故障是你分离时候钢丝粗了导致的,建议使用0.4-0.5的钢丝就不会出现这情况了

网友:
分离时温度低了,再就是钢丝粗了。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这种程度的漏液应该除不掉吧,太阳还是有可能除掉的。

网友:
正常放放就好

网友:
这个漏夜屏幕不会跳屏?

网友:
温度  分离快慢有关。但主要还是屏幕材质问题。温度高低钢丝粗细都会有,只要出现液体扩散的屏下次无论温度高低他还会出现,我用0.3mm的钢丝依旧出现。没关系  贴好后除完泡还有的话就给客户告诉他贴屏后遗症 麻药反应而已。一会就没。有的一天就消失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盖板风险高,我都是直接换总成,有风险的不干

生意好任性

网友:
放那自动消失

网友:
漏液会反反复复,时好时坏。

网友:
赔钱赔的心疼,干脆不换盖板。,直接给客户说换总成

网友(2020-08-23):
被压揉着伤了

网友:
温度没到就开始分离还有就是钢丝粗了

网友:
我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客户一看漏夜就直接要求换总成了,后来我拿又重新贴合除泡,放了一晚,第二天就好了,一点漏液痕迹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