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故障代码求助

楼主(2020-07-19):
懂代码的老哥帮忙看下这个代码什么坏了,从哪里入手??好像没找到资料。

网友:
先看下苹果几代。代码只是参考。主要还得一步步排查。电池,听筒排线。尾插,能拔得拔掉,一步步来,最后确定主板问题,就先搞通病吧,7带的音频IC  基带电源IC,,不过这俩个问题平时也能感觉出来,信号不好跳水,声音杂 失灵等

网友:
你这个我感觉向电池接触不好

网友:
iPhone重启故障 iOS日志分析
Panic Full文件里面记录了iPhone重启原因,根据对日志数据的分析,我们能得到一些故障信息,以此判断出是哪个硬件导致的问题。
进入手机设置 – 通用-隐私-分析-数据,找到对应时间的重启文件,Panic Full开头的文件,如Panic Full – 2020/02/25 17:30,打开文件查看PanicString段落后面的数据。
常见错误代码
AOP DATA ABORT CPU虚焊
Ememory 硬盘或硬盘相关电路
SEP ROM 逻辑码片
I2C2 前置排线
AppleBCMWLAN WiFi蓝牙
AOP PANIC 距感、后置降噪MIC、7P开机排线
AOP PANIC No pulse on 震动和相关原件或大音频
WDT timeout 电池无数据或有数据电池本身坏,震动、尾插(不扣尾排也会WDT重启)、充电IC、扬声器,XS/MAX还考虑陀螺仪
i2c总线
i2c0
A8- U1202 U1501 U1502 U1700
A9- U2000 U4000 U4020
A10- U1801 U3703 U3701 U4001 U2301
A11- U2700 U5600 U5660 U6110 J6400
A12- U2700 U6110 J6400
i2c1
A8系 U1580 U1400 U1401 U1601 J2118
A9系 U3800 U2300 U3700 U4500
A10系 U1801 U2101 U4601
A11系 J4300 J6400
A12系 J4300
i2c2
a8* J1111 J2019
a9* J3100 J4200 U4050
a10* U3301 J4503
a11* U3301 J4200 U5000
a12* U5002 j4200
以上 检查芯片和对应排线上的附件如扬声器震动
iPhone重启数据列表
Kernel data abort: CPU供电/虚焊/断线
AMCC Error: 光线感应器
AppleSOC hot hot hot: CPU/wifi/音频ic
PMP NMI FIQ: CPU供电
baseband: 基带
Firmware fatal: 底层/固件
ANS2/ANS: 硬盘/主板断线
SMC DATA ABORT: CPU通信异常
nvme: 硬盘
Attemping to forcibly halt CPU ^ cpu0 fail to halt with error: CPU虚焊
Anc-postnand.c1260 asser failed link: 硬盘
XS XSMAX: 按WDT timeout,或陀螺仪
fed err(parity counter overflow multi hit ICTAG)reported via serror: 硬盘/暂存
NO pulse on: 震动或铃声
Stacks routinde: 电池接触不良?
dart-disp0 SMMUerror: 相机电路/后摄总线
Invaild queue element linkage: 硬盘
MIC-temp-sens2: MIC/开机排线
SCL display PMU: 屏幕/显示供电
GFX GPU: gpu供电
fetal coherency point: CPU供电
applesmartIO:firmware fatal prefetch abort: 系统问题
Appletristar2:could not find system: 尾排
AGXKcceletor: 协处理器/陀螺仪/加速器
apcie(0:s3e): 硬盘
apcie(wlan): wifi
CP_COM_NORM REQUEST: 硬盘/CPU/camera
AOP NMI POWER: 开机键/前排线
sks request timeout: 逻辑码片CPU断线
Initproc exited/bad tailq elm/prev next: 晶振
LLC: 基带/音频
A freed zone element has been modified: CPU空焊
SMC PANIC: CPU供电
sleep\wake hang detected: 音频/cpu供电
WKDMD ERROR code 0x2: 硬盘(刷机报错14)
kernel instruction fetch abort: 快充/cpu通信
LSU: 主时钟
Void applesynopsysMIPID SIController: 前排
L2c: 音频(听筒功放线路

网友:
跟呼叫有关,先排除下外配,前置

网友:
先说说你的机型

网友:
后摄正常吗

网友:
电池无数据,尾插,震动,听筒排线,振动器,充电IC等 以上答案仅供参考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都是分享大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