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有复位无显示

楼主(2020-07-19):
具体型号为P8H61 MLX3 PLUS EV1.00。  手里没这个版本的点位图,但是有个P8H61 MLX3  R2.0的点位图
原来是插右内存后不断重启(风扇转停转停),插单内存用一段时间后,现在想修。
插右内存后黑屏。单左可以正常用,主板会滴一声,开机正常使用。插右内存或双内存没有声音,黑屏
单插右内存情况下,已测内存1脚0.75。240脚0.75。  238和236脚3.3V都有。 65和66脚1.6V也有
PCIE A9 A10 A11 B10 B11都有3.3V。 A13和14都有0.38V  这应该是显卡复位了吧。
CPU供电三个都有1.16和1.17V。

接下来该怎么查呢?求指导

网友A:
单内存可以用就没必要再测内存条件了,因为两条内存的条件是相连的,不相连的只有数据总线了,肯定是数据断线或者是内存槽损坏了。

网友:
有时候内存不兼容,双面单面挑内存,也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内存可以用就没必要再测内存条件了,因为两条内存的条件是相连的,不相连的只有数据总线了,肯定是数据断 ...

一句话点明问题,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