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芯片型号!

楼主(2020-07-19):
小米PRO笔记本,type-C接口边上的芯片烧糊了一点,求芯片型号,有在修的兄弟麻烦给看下型号,

网友A:
显微镜看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微镜看不到吗??????

8s3,最后一个字烧糊了

网友:
这机器修的少

网友:
TPD8S300RUKR 拿走不谢

网友:
楼上是卖芯片的吧,怎么新的机器都有芯片

网友:
十分感谢。补上了芯片和RTS5450,可以通电了。南桥还有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前几天还换过一个  容易坏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404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