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测量汽车节气门传感器信号

楼主(2020-07-19):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是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中最重要的传感器,主要用于发动机电子燃油喷射系统和电控自动变速器系统。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安装在节气门体上节气门轴的一端,探测或监测节气门开度的大小和变化的快慢,并把位置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后输入电控单元。用于判别发动机的各种工况,从而控制不同的喷油量和点火正时。在装备电子控制自动变速器的汽车上,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信号是变速器换挡和变矩器锁止时的主要信号。

目前广泛使用的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有两种类型,线性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和霍尔元件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线性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可以告知电子控制模块(ECM)精确的节气门开度。
大多数现代管理系统会应用这种传感器,且它安装在节气门蝴蝶板驱动轴上。它是一个3线的设备,有一条5伏的电源线、一条接地线和一条位于中间针脚的可变的信号输出线。这个信号输出对汽车的性能非常关键,内部的碳轨道滑动区域上的任何“盲点”,会导致“停滞”和“反应缓慢”。这种不连续性可通过示波器波形看出,并且操作者可以在它的工作范围内标记输出电压所指示的任何故障区域。
一个好的节气门电位计应该显示:在节气门关闭位置电压很小,当节气门开启时电压逐渐上升,当节气门关闭时电压恢复到它的初始值。尽管多数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电压是厂家定义的,但多数都是不可调节的。

下面讲讲示波器如何连接和设置
连接一条BNC转香蕉头线到示波器的通道一,红色香蕉头接一根刺针接入传感器信号输出端,黑色香蕉头接一个鳄鱼夹搭铁接地。示波器通道衰减比设置为1X,垂直档位设置为500mV,时基可以设置为1S,为防止毛刺干扰可以开低通滤波,有的示波器也支持一键设置。
2020-7-19 11:57 上传

打开点火开关,发动机不运转,慢慢地让节气门从关闭位置到全开位置,并重新返回至节气门关闭位置。慢慢地反复这个过程几次。

有些车辆有两个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一个用于发动机控制,另一个用于变速器控制。发动机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传来的信号与变速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操作相对应。这两个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信号相反,互相校验,我们称这种设计模式为“冗余“设计。

网友A:
楼主什么时候示波器再搞活动,整一套

网友:
直接测量电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时候示波器再搞活动,整一套

可以联系我们天猫客服,走老顾客渠道优惠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