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PLUS开机无显示与CPU风扇无转速检测维修

楼主(2020-07-19):
朋友的朋友发来一块二修的华硕B85 PLUS(对我这个业余爱好者,竟然也有人找,小激动

),故障描述:在一次正常使用停电后,第二天就开机黑屏无显示了,无独立显卡,自己打开机箱盖重插内存条后无果。于是拿到最近的维修店,修了三天后被告知cpu坏或者主板大坏,店里设备不齐无法换。拿回去后又去了另一家,师傅说二修板不接

经朋友介绍说,可以发来试试。。。我说不保证修好,毕竟被修过了。。收到后打开,成色还不错的,还带个全新散热器。。仔细看看整板,发现CPU顶部那片管子被换了几个还是拆掉又重新焊上去的,反正锡都是一坨一坨的很难看。这里没拍图,处理好后拍了图指示一下

得闲了,连接好,上电试机,发现确实黑屏。于是插上独显,发现能亮机,但又出现CPU FAN ERROR,试了好几次都一样,看来起码有两个故障啊。。
于是请出我那32元买的万用表,收到的还跟图片有点出入,肯定是假货

。发现该有的电压都有,都在正常范围,被换掉的管子也都正常。。难道真的cpu坏???!于是换上奔腾G2020,开机故障依旧,插上独显他就正常,这可是我的仅有的1150针的cpu,绝对没问题的,那问题还是出在主板上。。刷BIOS吧,也许BIOS损坏,我是在官网下到最新bios文件,插着独显进bios设置里的升级程序升级的,刷好后故障依旧,排除这个可能。。。

静下心来,既然该有的电压都正常,上家该换的管子应该都换了,也不是bios问题,接上核显显示无信号输入,该不会是哪里断线吧,二话不说,立刻打开鑫智造,从vga接口处测量是否有断路,经测量不存在断路。

继续,每个点都测试完,不放过任何一条线。当测到地时,那么多地点,就暂停了一下后突发奇想:没断路,会不会是某个信号不正常?!于是重新测试每一个vga信号点连接的元件,当检测到12-15信号点是中午发现它们所连的一个6脚芯片有两个脚竟然对地短路根据点位图那是不可能的,并且跟其他的6脚芯片也不同。就是图中那个芯片。于是将它吹下来,在料板上拆下一个焊上,万用表一量,正常了。于是立刻上电试机,终于,终于,还是亮了,有点小激动啊(大神别晕哈)

请允许我去喝口水先。
还有个问题呢:开机还是显示cpu fan error。进bios设置界面发现cpu风扇转速为0,这是检测不到转速,那就继续开搞吧,先找到风扇接口(图片绿色指示),测量各针电压,竟然正常的,难道io坏了?!我的习惯都是抱有希望的,找来一个AMD的散热器接上,开机,咦,没有错误提示了!!!进bios设置界面,也看到转速为2500转左右,这这这,难道这就是被坑了一个风扇钱了!!又重新换回原来散热器,故障重现,再一次插上我的风扇,故障显示,现在终于100%肯定就是原来风扇有问题。。
这种小故障对大神来说都是手到擒来的,但对于我这个爱好者来说第一次遇到,修好这个板竟然花了我半天时间(别笑我哈),分享出来就是让初学者们多一种思路,也许跳开经验技巧回到最初的思路也能够解决问题的。

网友:
修道无cpu风扇转速,果断收藏了。哈哈

网友:
换个风扇解决了  我去。。

网友(2020-09-24):
这个解决方法犀利。。独显OK。卖块显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