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BIOS第一引脚无3.3V电压

楼主(2020-07-19):
一块华硕M5A78L-M LX3 主板,开机rst复位灯闪烁,不亮机,测量各个电压均正常,最后测得BIOS第一引脚无3.3V电压,其他引脚电压正常。拆除BIOS测得第一引脚对地阻值无穷大。通过点位图看到第一脚直接和南桥连接,南桥供电正常。

网友:
bios 第一脚好像是3.3v

网友:
收藏,值得借鉴

网友:
这种情况如何维修 维修思路是什么

网友A:
这种老板子,我都习惯闭着眼睛加焊桥,爱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板子,我都习惯闭着眼睛加焊桥,爱好不好。

如何加焊桥,请给具体的操作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加焊桥,请给具体的操作方法,谢谢

就是吹呀吹呀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