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V470

楼主(2020-07-19):
本人维修小白一个,一个联想V470通电黑屏,待机16.测量3V.5V都有呀,哪个大神知道怎么搞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小白互相学习

网友A:
待机16?

这种一般要根据时序查相关供电了

网友:
先看图,不要盲修。有待机先查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16?

这种一般要根据时序查相关供电了

谢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