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通病

楼主(2020-07-19):
华硕H81M-D。接到手不触发,短接绿线后,EC pson不被拉低,且不亮机。看了一下点位查到绿线到cpu供电附近的一个电阻腐烂,镊子稍稍用力就夹掉了,换了一个0欧电阻上去,至此亮机。这个电阻看了一下坛子应为通病。······亮机测试了2个小时后自己熄火了,再点就是触发转转停停,偶尔常转屏幕亮五颜六色的线。因为之前没仔细观察,是图中一个10k电阻也稍稍腐烂,换掉亮机。测试一天OK。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A:
这种板简单的还可以维修下,超过1个小时以上修不好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简单的还可以维修下,超过1个小时以上修不好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你这说法证明 你太有钱了,我现在都是帮客户现场换主板,像这样的主板180-200,换了收了钱,客户走后,在修换下来的主板,修好下次在换,这样效率和利润都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法证明 你太有钱了,我现在都是帮客户现场换主板,像这样的主板180-200,换了收了钱,客户走后,在 ...

客户换下来的坏板你多少钱收?还是直接白送给你

网友:
旧主板电阻腐烂引起的故障不少,最好用显微镜观察,用烙铁重新拖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法证明 你太有钱了,我现在都是帮客户现场换主板,像这样的主板180-200,换了收了钱,客户走后,在 ...

我都是换板,新的保修三年和旧的保修一个月,看客户的选择,客户可以把旧版带走,我也不提醒。能留下来的,有空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换下来的坏板你多少钱收?还是直接白送给你

你们这儿价有点低啊

网友:
这样的板子还是好修

网友:
这就是论坛中盛传已久的“一坨锡搞定的通病”!厉害

网友:
这种情况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就很快解决问题,否则还是要仔细慢慢地查!

网友: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废板都值钱,懒得伤脑筋

网友:
第二个故障是电阻变值引起供电偏低且不稳,造成花屏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法证明 你太有钱了,我现在都是帮客户现场换主板,像这样的主板180-200,换了收了钱,客户走后,在 ...

这可不能让客户看到 论坛啥人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法证明 你太有钱了,我现在都是帮客户现场换主板,像这样的主板180-200,换了收了钱,客户走后,在修换下来的主板,修好下次在换,这样效率和利润都出来了!!

你真是个高手。维修费时又难赚钱,还是换的好。然后慢慢修

网友(2020-10-29):
这破主板问题太多了

网友:
技术 可以

网友(2020-12-2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同志加分啊!!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片,我也研究下

网友:
   不贵的话  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