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36-1不触发维修维修

楼主(2020-07-19):
DELL 14236-1不触发!待机0.012,按键无法应,电流到0.023!论坛里大部分都是拆了电池放电就好,这个板子不起作用!还有刷bios好的,刷了也一样!只能对着图纸修了!既然按键电流有变化,那么3.3可定有了,测量确实有了,按键也有跳变!既然论坛里大部分都是拆电磁放电好的,那么就先从cmos电路入手吧!
还别说,这块还真有异常!Q2505 G极电压0.8,量r2502另一侧2.8v正常,在线量r2502,r2504阻值误差不大!插电源以后Q2505 G极电压3.3v了又!这尼玛什么情况!于是就跟师傅说了,师傅就一句话,不正常就换!既然2502 2504俩电阻正常,就先把Q2505换了吧……结果呢就是还是0.8,那好吧电阻也换了……尼玛还是一样!这时候又回想起师傅的话:闲的蛋疼就找原因,想赚钱就飞线!好吧飞一下试试,简单飞一下,插电,按键……电流上来了!接屏,亮了!
论坛下的bios亮机速度什么的都正常就是 进系统不认网卡!客户说没事,装螺丝收钱完事!有一样故障的看看是不是也是这个毛病!有空的继续研究一下什么原因拉低电压的!

网友A:
飞线飞的好。饱饭吃到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飞的好。饱饭吃到老

是啊,飞线大法烧鸡大法,就是好啊

网友:
飞线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飞的好。饱饭吃到老

不过飞线也得电路清晰才行啊

网友:
怎么飞的线,D-S直接连一块吗??????

网友:
楼主有没查下D2501

网友:
飞线大法烧鸡大法

网友B:
怎么飞线的?是短接r2502吗?

网友:
换六角管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C:
这中间没有别的元器件是不是板层漏电哦 飞线前原电路有没有割断

网友D:
这个不认网卡还能同意,真的是个少有的好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中间没有别的元器件是不是板层漏电哦 飞线前原电路有没有割断

没有 就是跳过了r2502而已 不用那么麻烦!有时间的话 就找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认网卡还能同意,真的是个少有的好客户了。

嗯不挑的客户太少了!这个是急用而且他说 反正都用无线基本没插过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飞线的?是短接r2502吗?

差不多吧,就是另一端飞到2505!

网友E:
D2501都不用看的吗?

网友:
加油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E:
D2501都不用看的吗?

2501 0505 还有电阻都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D2501都不用看的吗?

2505左下角 就是2501

网友F:
电阻阻值变大了吗

网友G:
飞好的线也不上个高清无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好的线也不上个高清无码图

图点开能看见!就2505G级了 左下角很短一根连着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阻阻值变大了吗

电阻拆下来阻值正常,很邪门的!所以就直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