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1J开机掉电就这么简单

楼主(2020-07-19):
华硕N551J 开机掉电
就这么简单结果全部错完 哈哈
同事交班说开不了机 能开机时屏幕暗
开始维修 拆屏幕 能开机 闪了两下 换个屏幕 正常,等装好的时候发现又是没处理好,把原来的屏幕装回去了。
io和旁边的103 都查过了 正常 3V 5V待机也正常 然后开机试一下又断电了

,拔掉内存居然不掉电!又查了 PQ9107。1245678都有电压1.3V  3脚链接PC9101和PR9100 PR9100 1脚12V正常,那肯定不是内存电压问题了继续追查....又开一次测试又正常 .屏幕也亮 装好硬盘的时候 发现故障又出现了,凭经验思考到12V或者19V电压出现间接性故障了,那有什么呢?MOS管了。
最快维修一:J6002 + 极 飞线 到PCE8801 的1脚
维修二:还是J6002下手追查 ,J6002的123脚链接到PC6000 PL6003 PL6002 PL6001 PL6000的1脚然后导通到第2脚 并再链接到PC6002 PC6003 PR6003的1脚。2脚GND。但他们之间1脚与PQ8801的A/D DOCK IN有关系

虽然长篇小说 但是都知道那里出现问题了吧?
更换MOS管 PQ8801 和PQ8802顺便替换了PR8806。
PR8806   2脚=AC BAT SYS
本次维修各种误判。但是细心耐心的去查下去 美眉还是会入口袋的

文采不是很好 大致就这样
维修结束 哈哈

网友:
附加个图

网友:
客户不用电池飞线可以 用电池的话还是按图纸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