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一体机A1418不开机 电源好的,主板问题短路 开机主板闪灯

楼主(2020-07-19):
苹果一体机A1418不开机 电源好的,
主板问题短路 5V

开机主板闪灯
分析:主板  有3个灯  第1个是电源指示灯,亮就证明电源OK
        第2个是待机指示灯,亮就证明待机OK
      第3个灯是开机指示灯,亮就证明可以开机。

解决:我的是第3个灯闪一下,证明开机有后级有短路。
        烧机方法 秒杀!

网友:
你这烧机烧的哪一路?

网友A:
我有块A1418第二个灯会闪,除了待机3.3是稳定的,其他电压就是一有一无的一直在跳,包括待机5v的开启SLP信号也是在跳,cpu电压也在跳

网友:
刚才没看仔细,你的是5v后级有短,是在5v电感上测阻值低测出来的吗

网友:
你好!我的A1418 版号:820-00431-A 4个灯第一灯长亮第二个灯一会亮,一会不亮,反复,3.3V正常稳定,其它电压也跟着一会有一会没有!请教大概哪里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A1418第二个灯会闪,除了待机3.3是稳定的,其他电压就是一有一无的一直在跳,包括待机5v的开启SLP信号也是在跳,cpu电压也在跳

我的也是这样故障!你的修好了吗?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好经验,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故障!你的修好了吗?共享一下!谢谢

没有修好呢,还在放着,你的好了说声啊

网友:
楼主,A1418上不是一共4个灯吗,有一个灯和其他3个灯距离稍远点,那么这个单独的灯是什么灯?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A1418第二个灯会闪,除了待机3.3是稳定的,其他电压就是一有一无的一直在跳,包括待机5v的开启SLP信号也是在跳,cpu电压也在跳

你得故障跟这个楼主的不一样,5v后级要是真有管子或者电容短路了,在电感那就就一定可以量出来阻值不对!我现在手里有一个这个机器跟你故障现象一样,你自己把散热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09-05):
請問2塊A1311新舊板子一起修的用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