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地方用极性电容,有的地方用无极性电容呢

楼主(2020-07-19):
它们的作用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极性电容容量大,高频滤波性能差。无极性电容反之一、

网友:
有具体电路吗,,,,这个要根据具体电路来分析,,

网友:
无极电容比电解电容贵的多,所以能用有极性的电容就不用无极电容,但当工艺不允许时,那就只能用无极性的了

网友:
只能看图纸鉴别。我也不懂。只会维修。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极性电容容量大,高频滤波性能差。无极性电容反之一、

不是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吗

你电路板得装得下才行啊,一般来说,小容量和交流电路用无极,大容量用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电路板得装得下才行啊,一般来说,小容量和交流电路用无极,大容量用电解

我看别人330的滤波效果不好直接换470

网友D:
需要大容量的电容时,只能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或胆电容或固态电容,瓷片电容容量做不大,做大电流滤波不行。电解电容可以并联瓷片电容改善高频特性。

网友:
音频电路电源滤波电容,用到几万微法很常见,都用的是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大容量的电容时,只能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或胆电容或固态电容,瓷片电容容量做不大,做大电流滤波不行。电解电容可以并联瓷片电容改善高频特性。

这回真的懂了。以前修电脑因为没有测电流,所以没关注电流,忽视了很多地方